6P进水不开机,能连机但是不能识别型号

楼主(2017-08-03):
接手一个进水二修的6P,简单处理后,电流在80MA左右定住,连接电脑后进恢复模式,但是不能识别型号,也不能调固件刷机了。测试CPU各路供电都有,硬盘几路电压也有。但是ITUNES无法识,更无法报错了。请问一下要正确识别型号还要哪些条件?(进水比较严重,未打胶芯片下面都有白的脏东西,难道要把这些下面未打胶的芯片都拆下来洗干净)。 ITUENS调固件强刷

爱思不能识别设备型号
此处已被人为拆掉三个小芯片

网友A:
I2C总线测了没有?进水机器貌似很多都是总线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I2C总线测了没有?进水机器貌似很多都是总线上的问题

测了3组都正常,还有逻辑码片位没有测,没把铁皮剪开。

网友B:
这种不用修了,CPU底层挂了。:kuqi:

网友C:
你先把少了的3个芯片补上去试试看,不行的话就是CPU有问题了

网友:
下载 分不够 怎么办 加紧 回复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先把少了的3个芯片补上去试试看,不行的话就是CPU有问题了

这三个芯片是指纹供电和后像头供电,不要也不影响开机的,多半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三个芯片是指纹供电和后像头供电,不要也不影响开机的,多半CPU挂了。

那就是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用修了,CPU底层挂了。:kuqi:

6代重做cpu,刷机过第二个等待4014,上盖换过两个,底层确定没空焊,搬到6p的板上,是开机有开机电流,不显示苹果,黑屏,刷机正在恢复4014--u挂了??

网友:
长见识。哈哈哈哈 历史较低飞机抵达时间

网友:
芯片都少了三个,这机很大可能被人做了手脚,楼主放弃吧!

网友:
楼主,修苹果现在利润高不高,对同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