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戴尔N5010右边U口不能用故障

楼主(2017-08-03):
前几天顾客送来一N5010说右边两个USB口不能用,拆开后发现是USB小板,我说能修的但是顾客要求换,机器不给放我这里,货物到后再来,于是顾客交定金,网上订了片USB小板今天回来货物通知顾客过来安装后傻眼了,还是照样不能用。

看来问题在主板上不在小板子上,打开图纸测量43脚对地阻值才25欧姆

追查+5V_USB1是由U6301转换过来的电压,难道U6301坏了,果断取下U6301打阻值还是一样,

奇怪了再一看芯片后面有一个小电容C6302用表测量滴滴响,果断取掉,再测阻值正常了,补了一个上去,U6301再补上去,装机器测试正常,至此此机器修复。

网友:
我发的有图片啊,怎我看不到?我网不行吗?

网友:
我发的是图文并茂的我怎看不到图片?

网友A:
不是先从外向内修的嘛。老师教我们,接口类的,从外面向里面修,你上手都不打值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先从外向内修的嘛。老师教我们,接口类的,从外面向里面修,你上手都不打值啊

顾客要求换,所以没打阻值,人家说要换板子不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顾客要求换,所以没打阻值,人家说要换板子不修

如果客户要换板,也应该先打一下两个数据位阻值以确定南桥没问题,和打一下VCC 5V电压正常不,不然换板也没用

网友D:
再怎么样要先查下吧  直接订板换板 我也是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是先从外向内修的嘛。老师教我们,接口类的,从外面向里面修,你上手都不打值啊

我们拿到机器,都是客户说一下故障,我们检查一下是不是这个故障,别到时候扯皮。客户看待故障,跟我们不一样的。不过话说回来,你总是不同意客户的判断,他有觉得你在坑他的钱

网友:
哈哈,我这有个宏基的超级本 也是类似故障

网友:
看来客户是在其他地方修过,估计感觉其他地方价位高,所以才出现后来你订板子的事情

网友:
嗯  至少要打一下值确定下南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怎么样要先查下吧  直接订板换板 我也是醉了

兄弟不用醉 客户本子不留我这里,人家有钱要求换 换做你怎办?不给你打阻值的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客户要换板,也应该先打一下两个数据位阻值以确定南桥没问题,和打一下VCC 5V电压正常不,不然换板也 ...

其他两个口能用,唯独这小板的U口不能用,基本南桥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拿到机器,都是客户说一下故障,我们检查一下是不是这个故障,别到时候扯皮。客户看待故障,跟我们不 ...

呵呵  终于遇到知音了,其他回复的都不理解我,打阻值我也知道啊,问题是客户不认可机器也不留这里打毛的阻值啊,客户要求换板子。板子回来不是板子的事情他掏钱,一般客户按开关无反应过来说老板开关坏了换开关,触发不亮机器的客户会说屏线坏了换屏线。生怕你坑他钱,他比我们都懂的好像。

网友:
还好弄好了,,不然都讲不清楚了 。。

网友E:
供电管直接连接上

网友:
看来客户是在其他地方修过

网友:
还好修好了

网友:
5V滤波电容短路造成的,没有USB电压,,,,

网友:
5v电容短了····还是 比较好修的····老司机666··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供电管直接连接上
电容短路啊,换了就OK了,直连解决不了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