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BIOSTAR H81MGC. REV 7.2原板BIOS

楼主(2017-08-03):
原板读取的,请大家看图

网友A:
还有说明一下,这个板子原来不开机,修了,各大电压正常开机很慢,有时还开不了机。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说明一下,这个板子原来不开机,修了,各大电压正常开机很慢,有时还开不了机。桥的问题

bios受损也会开机很慢的呢...先修复me再试试

网友:
bios不对的话 可能大约再15s左右开机,我都懒得改  直接就慢点开机

网友(2017-11-15):
楼主的ROM呢??在哪里呢?没找到……

网友:
映泰的BIOS也特别爱坏,刷了就好了

网友(2017-12-20):
BIOS在哪,不是说好的有吗,咋没看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