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410 显示LOGO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7-08-03):
型号    T410
板号   NZM1I-8
故障   开机显示LOGO立刻掉电至0.002a 不可再次触发
根据以往的经验  应该是   35V滤波电容   或者   外设导致   拆机至裸板测试   一切正常  无掉电现象。外设接回测试  最后接回屏线的时候 故障再次发生。   换屏 故障依旧  屏线问题?测电压先--- 19V 正常 3.3V不正常  实测2.6V左右瞬间掉电 打开图纸 找到J10

35 37pin是屏供电 测试也是2.6V左右掉电  证明屏线应该没有问题 查VCC3P的来源

来源是VCC3M经过Q22转换而得    Q22是一个N沟道场管  G极大于S级则导通  看图纸vcc3p_drv经过D63升压来导通Q22  由于此机是可以显示的 那么VCC3P_DRV应该是有的  那么直接换D63  装机测试  搞定!正常显示
维修到此结束 !

听话的孩子。 + 1 + 1 哥哥好腻害么么哒。

网友(2020-09-10):
碰到LOGO掉电的大部分是3-5V或者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技术不错,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