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TWH不上电,求解

楼主(2017-08-03):
今天修到一台广达TWH搞了一个下午没有搞好供电都出来了,只有CPU供电没有出来CPU供电芯片是NCP6131S

它 的9脚 10脚供电开启都有了,它下面控制的CPU供电小芯片也有供电开启,但就是不出CPU供电

CPU供电芯片控制它产生CPU供电,NCP5911,4脚供电有,3脚开启有,2脚也是一个电压,正常2脚应该是波形吗?如果 是,为什么它没有波形,只有电压?此CPU供电是三相的,有三个这样的芯片。但是它就是不出CPU供电,求思路?????????

网友:
NCP5911是正常的,你测 6131S  SDIO  SCLK   有无波形。

网友:
CPU发出信号  SDIO SCLK控制CPU供电芯片发出CPU供电,测量一下这两个波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