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Z470 不开机

楼主(2017-08-03):
路过的老师:
                  你们好!这次遇到一台联想IdeaPad Z470 不开机,情况为主板通电为7毫安,按开机键为11毫安。通过上电时序查到是桥没有送往开机芯片的PM_SLP_S4#和PM_SLP_S3#信号,不知各位老师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谢谢给与解答!
                  附注:此电脑的上电时序图和电脑图

Z470 989+PCH架构 HM系列.pdf

Z470 989+PCH架构 HM系列

网友:
嗯 不错   学习到了kiw AL10kiw AL10kiw AL10kiw AL10kiw AL10kiw AL10kiw AL10kiw AL10kiw AL10kiw AL10kiw AL10kiw AL10

网友A:
查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桥的待机条件。。…。……。…。……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桥的32.768晶振两端电压是多少!期待回复!谢谢!

网友A:
0.几左右,没有固定电压,有用示波器测波形最好

网友:
那你按时序修呀,Ec到桥有没有跳变,有就桥的条件无就查Ec这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桥的待机条件。。…。……。…。……

谢谢你,查到了是RTC电路中给桥供电的SRTC_RST#上的C578电容严重漏电导致的,更换后主板加电可以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0.几左右,没有固定电压,有用示波器测波形最好

是C576,打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刷个BIOS吧,这个机器好像有BIOS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