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8251P电池正常,适配器不通电-图纸

楼主(2017-08-03):
DELL  LA-8251P电池正常,适配器不通电

拆机,测试保护隔离,第二个场馆没过,果断查充电芯片,上图,发现22脚主供电,被腐蚀,飞线后还是不同电,然后查充电芯片第二脚ACIN,一测0v
然后查到分压电阻,上图箭头就是,此电阻腐蚀了,然后查图纸,是210K的,找了一个200K的代换上去了,此处分压是3.64V

换后,成功通电。

网友A:
这个电租可以换成100的行吗....................

网友B:
写的也太快啦,没学到东西啊,不过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很清晰的思路听起来,学习了学习好东西。

网友:
挺简单的故障 O(∩_∩)O谢谢 分享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属于小问题的比较好搞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租可以换成100的行吗....................

肯定不行啊,分压就不能分成3.6了,要打好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的也太快啦,没学到东西啊,不过楼主思路很清晰

时间紧,没空啊,天天都忙,没分了,赚点分,呵呵

网友:
这个还行 小问题 给你整个单插都能用 一起不能用就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