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80 求助

楼主(2017-08-03):
板号:la-b091p 1.0。 5代单u
来时不触发,RTC短路,修好可上电,但跑0.4。测cpu 电压1.8V应该不正常,测时钟,复位,Pg基本正常。打bios有片选动作,感觉bios问题导致cpu没正常调整产生核心电压。刷bios始终报错,原来bios芯片坏了。换bios 芯片刷写正常但还是0·4。刷了好多bios依旧。
想问一下此板bios是不是带otg。必须原机bios芯片刷?还是此板有其它问题?
请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现在的板真难修,好多机子都是交换

网友:
5代的CPU应该是BIOS是带otp的可以通过809f读写试试看

网友:
如果感觉是CPU 出问题。。别修了交换吧。。。

网友:
这么复杂 还是换主板吧。。。。。。。。。。。。。。。。

网友:
5代的U好像是1,8V   4代的是1,8V 是确定的

网友:
确实是 现在的板啊  越来越难修了  各种不稳定的,麻烦的问题

网友:
这种CPU真的是很讨厌,坏得确实很多,坏了根本就修不了,因为CPU太贵了,而且做BGA的时候还容易变形

网友:
所以INTEL太坑了,CPU集成南桥功能,不开机的时候,大部份都是CPU坏,又没办法修,欺骗善良的客户!

网友:
这种机器必须用它原来的bios模块刷  要不然不会跑码的   我就遇见过刷了好多bios  到最后用板子上原来的bios模块刷了好啦

网友:
看下bios芯片供电是否是1.8低电压的,

网友:
RE: E40-80 la-b091p v3.0求助

已经解决,已确认需bios原机刷写(刷机选择otp,反正我是这么操作了,(不选行不行,换其它芯片选otp行不行,我都没测试)机器已经动了很多地方,不想太拆腾,弄出麻烦交不了了。望谅解!),亮机测试cpu供电1.5v左右。

附上板号,亮机电流和bios原机备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