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30开机几分钟掉电

楼主(2017-08-03):
机器过来的是二修机,换过南桥,两个BIOS都刷了,机器可以亮!富士通LH530,I3集显一代!板号是A0FH1MB6D0  REV:开机显示,但几分钟就掉电。拆机发现原来是风扇开始猛转一会儿,后来就不转了,热得受不了就掉电了!CPU,内存都换过了。重新换过南桥都一样!就是热得保护掉电了!风扇改常转都一样!风扇控制无非南桥,EC,!两者都换了,风扇动作还是一样!看来这问题不简单啊!!!!!论坛里都是解决不了这问题的!风扇很奇怪!论坛有个贴说掉电是1.05V那管子问题!但测量也没发现异常,按他说的换了,然并卵!!!基本电压都出了,但留意到1.05V供电那部分亮机的时候特别烫!看来还得花时间研究研究!顺便上传一份这机器的上电时序,个人觉得可以!易懂!因为在其他论坛下载的,有点像帮他卖广告,但资料有用就行了,其他的省略就行了!

网友:
1.05.的后级有微短吧

网友:
                       后面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1.05后面有轻微的短路啊,你继续查一下看看

网友:
电路中有元件坏了!漏电吧-!电容也得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