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71-P6500-D03战神Z7开机电流0.3 几秒掉电

楼主(2017-08-03):
求助6-71-P6500-D03战神Z7开机电流0.3 几秒掉电 查待机正常按开关发往南桥的供电3V 5V也正常发现个问题就是待机的时候U11的8 9脚有1.6V的电压奇怪的很不晓得这个电压是来源那个地方  开启EN2是叫PM_SLP_LAN#信号来开启的1.05V得到的PG信号 可开机后南桥就是不发出PM_SLP_LAN#来开启PU16的1.05_LAN电压

另外搞不懂PU11输出脚的1.6V 是来至于哪里 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导致开机电流0.3A 南桥不触发的呢 求解  南桥已经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缺电压才掉电的吧,查查哪路电压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