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5537 开机报警

楼主(2017-08-03):
板号  LA-9981P  开机报警 屏幕黑屏 有反应    BIOS  刷了  求解

DELL 15R-5537.pdf

网友:
几声报警   键盘大小写灯会亮么   电流有多高

网友A:
听下报警几声,屏幕有反应的话可以换个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下报警几声,屏幕有反应的话可以换个屏试试。

好的    谢谢  明天测试下  以前也修到过报警的   刷BIOS就ok了

网友:
dell的报警  得分几声   屏幕有反应的话  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
                                   描述的不是很清晰

网友:
看看报警几声,电流多少 不是什么问题都是BIOS的

网友:
几声报警,屏幕有反应是暗屏吗,先刷BIOS,再干桥

网友:
这机子修过二台,一台刷BIOS好,一台时好,时不好刷了没用,八声报警,第一声响 后面轻。

网友:
应该是没过内存。。。。。。。。。。。。。。。

网友B:
DELL的机子开机报警  听有几声  8声基本跟屏霍霍显卡有关系

网友:
DELL的报警一般比较好修,问题描述太笼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的机子开机报警  听有几声  8声基本跟屏霍霍显卡有关系

已修好 TL_INVT_PWM 没有电压    RTD2136R  换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