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60D-I5 D2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8-03):
故障为插可调电源电流显示0.0027,按开关不触发,维修过程往下看:
1、测量公共点电压19V正常。

2、测量3.3V/5V都没有,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测PU9第6脚3.3V线性输出只有0.45V,线性对地不短。

3、测PU9供电、线性开启全部正常,换PU9芯片3.3V线性正常。按开机键还是不触发。

4、查EC待机供电(AVCC、VSTBY)正常。

5、测量EC复位EC_WRST 3.3v正常,这个EC没有外置时钟。

6、EC有待机供电和复位该读取BIOS了,示波器测BIOS片选、输入、输出、和时钟都有。

7、ACIN和LID_EC#正常,测DNBSWON#信号0V。到这边算是找到原因了,正常情况下按下开关NBSWON1#会拉低DNBSWON#,所以触发之前DNBSWON#信号要为高电平。DNBSWON#信号由+3VS5通过R306上拉,往下接着查+3VS5来源。

8、继续转到3.3V待机供电芯片这边了,+3VS5电压由PU9输出,测13脚开启信号S5_ON为0V,S5_ON信号由EC发出。当EC供电、复位都满足了,适配器检测也正常了还不发出S5_ON,怀疑EC程序有问题,EC读的是4M_BIOS里面的程序,于是取下BIOS网上下载了一个刷上之后;插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086过几秒跳到0.0027,按开机键直接触发上电。(EC没发出S5_ON,原因BIOS内容错误,EC读到的BIOS有问题,无法正常配置脚位)

维修到此结束,机器已经装好拿走了,图片就没法拍了,下次维修争取吧维修过程和抓到的波形也传上来。这次就先这样了吧。。。

有分尽管加不要客气啦。。

网友:
分析的十分清楚!长知识了··顶起·····

网友:
有图有真相很不错,楼主的理论学的很不错,分析的也挺到位的,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A:
刷个bios就秒杀的故障  还好不是刷了bios也不行的  要不有的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就秒杀的故障  还好不是刷了bios也不行的  要不有的折腾了

换个3 V的待机芯片,刷了BIOS。。。。。。。。。。

网友:
                    现在很多机子都要读取程序后才能触发的

网友:
不错 看了遍 重新复习一遍开机电

网友:
现在的机器奇葩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修机不容易加分了

网友:
现在的问题不号修了。。有时候非常麻烦。

网友:
稳稳的 一步一步   想说你太有心了   排好版 放上来 很有心

网友:
写的好详细   加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
楼主写的真不错,文笔好,技术理论扎实

网友:
不错不错···思路明确···是ecBIOS的问题 呀·

网友:
看完还以为是BIOS 故障  在看一遍2个故障  待机电压不正常  BIOS 程序也坏了

网友:
待机芯片坏   BIOS坏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的,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EC带程序的话,也隔屁了,,,不过最终还是可以解决,,,,当然,EC 自带程序的机器,也一般不会出现这个故障,嘿嘿,,,

网友:
这款机器 出现不触发  拆机检测  整个板子没有异样  首先 两个 BIOS  都刷掉   基本都能好 神舟大部分 机器都喜欢 坏BIOS 程序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不好修炼了,楼主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