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70m不触发维修一列

楼主(2017-08-03):
       接到同行拿来是本本,故障,按开机键没反应 ,不触发。不触发肯定有原因的,不管了把主板拆下在说了
测隔离19v正常待机3v5v正常开机键有3.3v正常LID3.3v正常,按没反应电压有跳变,
问题是不是在EC这里呢?先测EC工作条件供电3.3v正常,时钟正常,然后测复位电压只有1.2v
嘻嘻问题就在这里。换个电阻完美亮机。

网友:
ec复位电压低   捡钱的故障

网友A:
运气真好 ,这机器cpu也爱坏。。。。。。。。。。。。。。。。

网友B:
换的那个电阻啊?图纸上也没标注

网友:
昨天刚碰到个一样的,开机不跳变,不触发,cpu坏, 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时序掌握的很好啊,技术不错哦,又挣到了

网友:
这钱捡的杠杠滴,不知道收了多少钱。吃大餐的钱应该有了吧

网友:
有些板,EC复位没有上拉也是可以的,此款可能不行

网友:
细心!值得学习。老铁的工作台和我的乱的有一拼!!!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的那个电阻啊?图纸上也没标注

我发图纸不是有个 WRST上拉电阻吗

网友:
                真好,捡鱼了,好大一条鱼!

网友:
都是 老实机了

网友:
过来 学习学习经验。。。。。

网友:
上拉电阻阻值变大还是变小啊。。。。

网友:
这机子大电流的多

网友:
电阻坏的少见被负载拉低的倒是多

网友(2017-09-14):
学习了    ..................新手  找经验

网友:
图纸 分享出来,~刚好修到这机器了

网友(2017-12-31):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故障,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真好 ,这机器cpu也爱坏。。。。。。。。。。。。。。。。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开机0.14左右掉电,CPU电感不接开机后所有电压都有电流0.14不掉电,会是CPU问题吗?

网友:
感謝您分享              感謝您分享

网友:
复位需要上啦,不需要上啦的因为是有些芯片内部上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