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路图疑问

楼主(2017-08-04):
1 南桥芯片发出3.3V高电平的SLP_S3#信号,使D20截止。(是因为南桥出发的3.3V高电平比3VDUAL的电动势高,所以才使D20截止的吗?)
2 ATX电源输出5V高电平的ATX PWR OK电源好信号,使D18截止(5V高电平加3.3高电平是这样理解吗?)8.3的高电平
3 前置面板复位开关针FR_RST#的3.3V高电平使D19截止。(原理和1是一样的吗?)

比如2的8.3V高电平加3VDUAL高电平信号比3的前置面板FR_RST#3.3V高电平,电压要高吧,那么是怎么使D19截止

网友A:
3个问题实际上都是同一个问题,主要是楼主的理解错了。这涉及到二极管电子元件基础知识。这里是利用二极管钳位作用,即二极管正极永远比负极大0.7V。例:假设此时的D20负极有1.4V电平,则此时正极电平=1.4V+0.7V=2.1V。所以当南桥没有发出SLP_S3#时,D20负极为0V,所以正极只有0.7V。当SLP_S3#为高电平,D20负极为3.3V,而正极由3VDUAL上拉也为3.3V,两边电压一样,所以D20截止。举行一反三,所以三个问题都是同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3个问题实际上都是同一个问题,主要是楼主的理解错了。这涉及到二极管电子元件基础知识。这里是利用二极管 ...

SLP_S3 3.3高电平(D20负极) 要导通D20, 那么D20正极电压是和上拉3VDUAL相连也就2.3V=3-0.7  那么3.3-2.3=1V 大于0.7V所以SLP_S3通过D20
可是3VDUAL的电压是2.3还是3V?如果是3V则无法导通D20除非是2.3或低于2.3

信号也是逐步发出,如果同时发出,FB_RST#则无法导通D19对吗?因为SLP_S3#3.3V加ATX_PWR_OK5V加3VUDA(假设是2.3V)=10.3V     3.3小于10.3差压也大于0.7

3.3V高电平信号通过3VUDAL上拉,那他的电压会是多少?假设3VUDAL电压是2.3,那么3.3高电平到SYS_PWRGD时是5.6V的高电平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