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c117 zS050 LA-A994P不触发 开机没有反应

楼主(2017-08-04):
HP板载u 集成显卡 型号  tpn-c117版号: zS050 LA-A994P Rev-2.0

今天接过来 插电源 待机电流 不正常 正常是0.0035 有时会跳变电流
经测量 电容短路 在网线网卡 旁边 运气好  测了第二个 就是通的 故障 排除
希望 碰到的同行 少走弯路  喜欢 加点分  谢谢

网友:
                     电容短路就是给我们做维修的送福利

网友:
为什么没有故障部位的图片呢

网友:
仁宝的点火  楼主最好来个亮机图看下稍微好点

网友:
这个还不知道算不算通病 目前没遇到过呢

网友:
有图有真相啊,兄弟,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发个图下次我好秒杀。。。不地道啊

网友:
笔记本贴片电容短路多了去了 ,但是这种故障就是捡钱。

网友:
修到过两个一样的,一般能确定是通病了,下次修起来就方便了!

网友:
楼主很厉害直接就找到问题修好了!

网友:
有图片发个图片看下呗,楼主主………………………………

网友:
楼主真是走运,第2个就找的问题了。

网友:
我还是想知道楼主为什么会知道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我维修过一台 这能说是通病吗。。。。。。。。。。。。。。

网友:
公共点的电容短路好修,其它地方的电容短路不好查k,楼主太厉害了,一下就查到了

网友:
知道楼主为什么会知道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下次碰到这个机也可以秒了啊

网友:
电容短路还会挺好修的

网友:
要是楼主肯发图就完美了,也能多点经练

网友:
送钱的机器

网友:
网卡旁边的电容也会短路?打雷了吧?

网友:
短路就是多 都是送钱的 节奏 也能分享大家交流的平台

网友:
点击附件文件名添加到帖子内容中 描述 阅读权限 Tip
Z5WAH LA-B161P REV 1.0 bf ok.zip
正在上传(100%)...
前一阵子 可以上传的 现在 又不可以了 不知道是不是 服务器的问题

网友:
我上传了 好几张图片 开机的 然后是 电容的 位置图片 但只成功了 最小大小 其它 都不成功

网友:
确实运气好 第二个就排除了故障

网友:
通病肯定不是,,这个故障是有待机,,不上电,后级电压短路引起的,修起来,,也不是捡钱的活,,,,只有VIN上面的电容短路,才是捡钱的活,

网友:
下次碰到同故障可以先看看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