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G31之据说是通病的解决

楼主(2017-08-04):
以下为致铭版号
故障现象是电源保护后的风扇转下即停。
拔掉4P接口,风扇可以转动,于是锁定范围在cpu供电上。打阻4P,果然有短路,之后寻蛛丝马迹,又找到罪魁祸首,一颗GDS全击穿的上管,换了一颗上去,cpu果然能正常跑码。
本来觉得应该是小事一件,但吃了一个包子回来,重新点了一下,发现有滋滋滋电流的声音,断掉又点,还是有滋滋滋的声音。以为是cpu有问题,换另一个cpu上去,还是依旧。索性就让它继续叫,叫着叫着不叫了,但也不跳码了,没CPU供电,oh my god,刚才是把cpu烧掉了吗?
BOSS经常神出鬼没,“怎么回事?”
“这块板一上cpu就叫,现在不叫了,也没cpu供电。”
“这块板有通病,你把板拿来,看这里,这个位置,把这颗205电阻换成106。”
期间,我废板找料时,boss106容易在南桥周围找到,但找来找去都没发现,只找到一颗205的,问他能不能原电阻换上,boss说不行,要106。于是我又浪里淘沙,他也过来一起找,但我接着就找到了。

把这颗106电阻换上。
替换后,通电,又可以跳码了,而且也不会发出电流的滋滋滋声音。
万岁
虽然搞不清楚为啥会这样,但这样的情况极少见,也就不追究原因了。

最后看一下电源管理。
搞定,主板修好,被测机小弟推上桌测机了。

网友:
修的多了,老司机了,有通病,修机就是快。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这种主板如果修的话 应该比华硕技嘉的好修

网友:
105电阻是接那里的,楼主

网友:
这么变态  小电阻通病  我喜欢我喜欢

网友:
不错,很有用的,谢谢大师上传......

网友:
有用,以后如果有遇到可以试下。

网友:
致铭的主板市面上量很少吧,我修的也少!

网友:
估计又是什么开关频率设定类什么的。106电阻多用在南桥32.768K晶振2脚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