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C200一体机版号CIPTS V2.2掉电保护维修

楼主(2017-08-04):
联想C200一体机版号CIPTS V2.2掉电保护维修,故障开机掉电保护,试了好几次,开始以为主板问题,想想也不可能,因为屏幕会亮一会,于是上论坛查了下,有个帖子说屏幕灯管问题会引起掉电保护,于是拆机接正常灯管试机,正常进到系统桌面,于是拆屏改LED灯条,本来是想换灯管的毕竟省钱嘛,谁知有一条灯管把一角烧糊了,不想整它了麻烦,无奈只好换LED的了,还好不要改线路,直接对着图纸改下排线针位就好。

网友:
能收上价格的话 改led是一劳永逸的事

网友:
感觉这种横流条质量一般。不知道能用多久啊

网友:
现在led的质量也是一般啊,我改的客户坏过。

网友:
这种通用的灯条和恒流条压根就不考虑散热,反正比灯管耐用些

网友:
改LED 亮度太刺眼,估计我用的灯不好

网友:
只要利润能到位,改什么都行。

网友:
这款机子换灯管 我都换不知N台了都是打火把胶壳烧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