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K650D-I5 D2掉电

楼主(2017-08-04):
神舟K650D-I5 D2 板号是6-71-w65s0-D02不触发,换了个南桥后,能开机,亮屏,但是用一会掉电,进系统和进PE,进BIOS是一样的,都会掉电,掉电前风扇狂转,开关灯那里的三个灯会闪,喇叭会报警,,BIOS刷了几个了,进系统屏蔽禁用显卡也不行,有没有修到过的高手,给点帮助啊,附上图纸

网友A:
BIOS要合成ME?你改过没,TB去买也成

网友:
楼上正解,去买一个再刷吧..换桥都得改ME的.

网友:
HM5X 、HM6X/7X 、HM8X/9X换桥后改ME可行,100X以后改ME好像不行,我遇到好几台100X换桥改ME机都开不了的,希望有大神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要合成ME?你改过没,TB去买也成

TB已经买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一样的机器,一样的故障,应该是显卡方面的问题,但是这种显卡坏的确实很少,加焊了显卡,故障还是一样,BIOS刷了N个,最后放弃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下哪个电先掉

网友:
南桥是不是有问题不行再换一个。。。。。。。。。。。。。

网友:
这话总掉电的有些是BIOS也有可能还和桥有关

网友:
掉电问题还是比较头疼的。。

网友:
可以  就是 这个问题我的不上电南桥不短路   是不是也是南桥问题的啊

网友:
掉电真的是各种问题啊…………………………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论坛上有类似的,仔细收收看,值钱遇到过,好像在CPU座旁边有个6脚的MOS管性能不良引起的。

网友(2017-09-13):
有没有修好的    有时候说掉电的就掉电了        有时候还不开机吗    电流到0.06都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