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cd改led

楼主(2017-08-04):
lcd改led,对显示器来说没问题,显示器采用侧入式光源,能很好的支持led.但电视采用直下式背光。改led后,背光不均匀。产生光斑。已经改过,不得意,又改回来了。希望大家注意。

网友:
改后很多都是亮度太光,有时候客户不满意,也是醉了

网友A:
有没有遇到改了之后恒流板发烫严重??我改了总是遇到恒流板发烫,直接都烫手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遇到改了之后恒流板发烫严重??我改了总是遇到恒流板发烫,直接都烫手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怎 ...

没有,恒流板没温度。那板上有几个电阻,根据灯的数量,调节电阻的个数。你可能这一步没做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恒流板没温度。那板上有几个电阻,根据灯的数量,调节电阻的个数。你可能这一步没做对。

板子买来都是成品,还需要手动加电阻??

前几天改了一个板子板子到时没出问题,昨天客户报过来,灯条出问题了,最头上有几个灯珠刚开机正常,开个3-4分钟就有几颗灯珠灭了亮,亮了灭的闪......当时给客户换了上下2条灯,直接了上边一条,出问题了打开盖子,拔下上边的,插上下边的,又暂时好了,不知道这次能撑多久......改LED大家都是TB买的吧,这玩意质量貌似不过关,或者是我技术不行烧了??

我买的是这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买来都是成品,还需要手动加电阻??

这个不需要调电阻。你图上的是侧入式的恒流板,跟显示器的一样。我改显示器lcd改多了,用的也是你这样的,直接剪灯条,从来没发现过问题啊。我也摸过你图上的板,没温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需要调电阻。你图上的是侧入式的恒流板,跟显示器的一样。我改显示器lcd改多了,用的也是你这样的 ...

大神分享一下哪家买的,我买了2家的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分享一下哪家买的,我买了2家的都不行

山东华兴。我用的这家的,看恒流板话你的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山东华兴。我用的这家的,看恒流板话你的一样。

大神试过没有,弄个12V电源,4条线只接+-级,另外招个电接开关点亮,亮度调节空,这么接基本上1秒就能让板子上的小电阻温度达到70+,估计不出1分钟就会烧,这又是什么原因,假如我需要用12V电源长时间点亮这个套件,需要怎么操作才不会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试过没有,弄个12V电源,4条线只接+-级,另外招个电接开关点亮,亮度调节空,这么接基本上1秒就能让 ...

没试过,你说的接法12伏没问题。但开启一定3.3伏以下,估计超过3.3伏可能过热。

网友:
你的LED灯板是不是没买好,不然改了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8-04-17):
没改过  都是直接换灯管的 感觉改和换差不多

网友:
我改了几个了,没有明显的背光不均匀问题。
电视需用灯珠条,改后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