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换固态硬盘后过半个小时就风扇狂转

楼主(2017-08-04):
苹果一体机换固态硬盘后过半个小时就风扇狂转,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硬盘温控线没接~~~~~~~~~~~~~~

网友:
苹果一体机有很多温度检测线,硬盘也有,是不是换硬盘后温度检测线没接

网友:
直接短接温控线就搞定了 。。。一体机换硬盘都是这样干的

网友:
后来找个软件控制了

网友:
装苹果系统看看

网友:
跟温控线没关系吧,不然干嘛要半个小时才狂转?

网友:
系统装的不好吧?换硬盘哪里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

珍惜账号 回帖请勿灌水

网友:
在屏幕上有个温控线。。

网友:
苹果一体机  温度 检测线···用软件搞定也是好方法··

网友:
一体机温控线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上次也是但半天没看到硬盘温控线。

网友:
硬盘也有温控线啊

网友:
苹果的一体机都是有温控线的  所以要看看温控线

网友:
有些机器硬盘压根就tm没有温控线的。。。macs fan软件调控一下。。。前几天搞一个a1312,直接换的是苹果原装硬盘。。。是风扇转得慢,也是用这个软件调控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