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台e425 出发掉电

楼主(2017-08-04):
此机器触发到1.2左右掉电。有时候能亮机然后掉电。昨天换了d95280后,前7次都掉电,第八次开始不掉电了。能进系统了。反复开关机正常,以为正常了。今天早上来了又恢复源故障了。大部分都是1.2立马掉电。少部分能亮机后掉电。测试掉电的时候各电压都有,刷过bios,换过95280都没用。有一个兄弟说去掉显卡后面的q2805,也没用。风枪也吹过桥,电源接口的小板也换过,都没用。没有示波器。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A:
应该是显卡吧,这故障一般内存显卡bios,疯抢呼一下试

网友:
楼主你遇到几台啦  啊                                     有什么经验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卡吧,这故障一般内存显卡bios,疯抢呼一下试

显卡也加热过。没用啊!!!!!!!

网友:
电流最大能跳到多大?是不是某一路供电有短路

网友:
是不是某一路供电有短路    显卡是不是烧了

网友:
这只能慢慢测了    不稳定的机器不好修

网友:
去独显电感试试,感觉电流到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