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7-08-04):
请问各位大神所有的
手机
尾插都是通用的吗,还是每种型号的手机必须换同样的尾插,提前先谢谢了
手机

网友:
不是所有的手机尾插都是通用的,必须换同型号的尾插

网友:
这也要拿来问呀

网友:
换尾插应该是最基础的了吧!!!!

网友:
尾插太多,好多不通用,改了不好换

网友:
同一品牌不同型号都不一定通用。。。。。

网友:
不通用哦,变通下就好了,没必要纠结型号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不通用的,每个手机的设计都不一样

网友:
怎么可能都是同样=的。。。。。。。。。。。。。。。。。。。。。。。。。。。。。。。。。。

网友:
尾插挺多的,基本上都不一样的有那么即使种吧。

网友:
尾插型号很多的,不同手机型号不一样的有些也通用

网友:
这还用你说?

网友:
肯定不是通用吧,淘宝找一下手机位差,几十上百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