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400的坑爹维修记录

楼主(2017-08-04):
机器拿过来的问题是不触发   我一插稳压电源  电流0.045待机有点高   不对  迅速拆机测试发现5v供电短路了  把隔离点焊开  发现后级短路  直接烧鸡   发现南桥1.05供电芯片发烫   之后换掉   再打5v对地阻值  ok   插电    发现不出3  5v   去查芯片条件   没有en开启信号    发现是一个电容不良导致  换掉还不出  条件满足了啊   直接换芯片之后3  5v出来了   开机上电到0.9掉回0.7    应该还有供电没有出来    测量发现独显供电没有出来  其他ok   直接去查显卡供电芯片    发现供电开启   都有  但是没有vid信号没有  查信号来源是桥给的  这下就蒙蔽了   不会还要搞桥吧   就报价了  放一边了  第二天空的时候再查  妈蛋vid出来了   显卡还是没供电  二话不说换芯片  显卡ok   上机亮了  哈哈    开心  测试的时候开了半个小时  突然一个烧焦的味道  哇  不会吧  拆机一看   声卡烧坏了   哎  只有再定一个声卡了

网友A:
呵呵呵  我看完了  还是没搞懂你的思路      声卡是你烧机搞坏了吧

网友:
不开机有这么多问题这么复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呵  我看完了  还是没搞懂你的思路      声卡是你烧机搞坏了吧

4v烧的机  怎么会烧坏东西   对吧

网友:
我看完了  还是没搞懂你的思路

网友:
肯定是用烧鸡大法 搞出来的后续故障

网友:
看的我心里也越来越乱了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进水的最后还是搞定了,烧得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