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S400 RTL8105e mac地址全00修复

楼主(2017-08-04):
一台联想IdeaPad S400 Touch (Compal LA-8952P) Schematics笔记本,同行自己收的。接机器的时候说了不着急,我拿到手的时候,插电大短。测量5V待机短路,烧鸡发现,待机芯片,5V上下管,有线网卡RTL8105e,桥,EC全部死掉。换完后测试亮机,无线不能用,读卡器芯片发烫。重点来了。
看图
看右下角有线有感叹号,不能上网。问了迅维学员群都说MAC地址有问题。
一看
物理地址全是0.所以到处找寻刷地址的方法。
首先制作dos工具。等会发工具。方法首先快速格式化准备的U盘,再点掉快速格式化,选择创建DOS启动盘,选择内部MS-DOS7.1系统文件,过程有点慢,其他方法制作自己选择。下面就是把我发的工具解压放到U盘,执行看图
工具里面有方法。执行完看图
物理地址已改好。亲们地址不是我的。。。
好了这个工具可以改RTL8105的物理地址。
看图说话简单不。看图。
好看吧!加分环节。
哦!工具在此 RTL8105

网友:
发表后,第一个图的右下角被迅维网Logo挡住了,不过不是问题,明白就好。哈哈

网友A:
修改后就好了吗?楼主有没有遇到过驱动打感叹号的,卸载重装就好了,但是关机之后又是感叹号,又要重复刚才的动作才好

网友:
厉害 换了这么多配件.........................

网友:
看着好麻烦

网友B:
这个看起来简单实际挺麻烦的,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个刷起来太费劲了,特别是第一次刷,还要制作

网友C:
这个看起来LZ操作简单 估计要我遇到可能就懵逼啦  NB  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后就好了吗?楼主有没有遇到过驱动打感叹号的,卸载重装就好了,但是关机之后又是感叹号,又要重复刚才 ...

没有遇见过呢!这个也是第一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起来简单实际挺麻烦的,加分鼓励

对呀!我也是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这个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起来LZ操作简单 估计要我遇到可能就懵逼啦  NB  加分鼓励

谢谢支持!好方法共享,大家多多分享。。。

网友:
小白第一次见到这个问题,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
没有遇见过呢!

网友D:
RTL的网卡的mac地址烧录在芯片上,只要换了芯片,就要重刷

网友:
没有看到过      学习了

网友:
怎么会换那么多东西。看着挺不好搞的

网友E:
坏的确实有点多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坏的确实有点多哟

都是短路烧鸡就能找到问题,多以有何?问题是刷mac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D:
RTL的网卡的mac地址烧录在芯片上,只要换了芯片,就要重刷

这个不知道,我在精华区看到船长的帖子,也是烧了一片,网卡换了,他没有说到刷网卡地址耶!?

网友:
之前刷过华硕的mac地址。。。是不是刷了bios之后才丢了mac地址呀?和原机bios合成一下也可以。。。

网友F:
其实MAC物理地址可以在系统下直接添加的,确定是重新安装系统,又得添加一次,这样搞的话,以后客户只能来你家重新安装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MAC物理地址可以在系统下直接添加的,确定是重新安装系统,又得添加一次,这样搞的话,以后客户只能来 ...

这是同行自己用,他不打死我?给加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分已经加了   这样下载分来的快啊  我现在特缺下载分

网友:
厉害啊    Mac地址都可以这样修改

网友:
一次见到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
系统下改了也行的吧!!!这个地址不是在bios里面吗

网友G:
这个工具刷了 Mac地址是永久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工具刷了 Mac地址是永久的吗?

是的,不是有图片吗?你看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不是有图片吗?你看了没有。

我看到图片了,就是不知道修改完了重装系统会不会还原。

网友:
引用 网友D:
RTL的网卡的mac地址烧录在芯片上,只要换了芯片,就要重刷

好像不是吧!至少联想g485的mac不是在芯片上的,我换了个拆机芯片mac地址居然没变

网友:
感谢您的帮助。 保持共享 希望能帮助许多技术人员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换网卡会好吗...............

网友I:
外接一个无线网卡就可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外接一个无线网卡就可以了啊。。。。。。

无线?无线换网卡就行,是有线。一看你就没有好好看。

网友:
这样也行, 非常感谢

网友(2018-01-15):
刷bios应就就可以了啊            这个工具能物理更改还是蛮好的

网友:
这个刷起来太费劲了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下次遇到 有个对照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看出来

网友:
没试过软件改地址的,哈哈。通常都是在别的机器上有同样的网卡,备份,然后编程器刷上去的

网友:
                                     直接填写一个也可以。

网友:
楼主强大,完全技术活+耐心。不抛弃,不放弃!

网友:
按道理说mac很少出问题啊  除非刷过BIOS 一般原值代换很少mac丢失的啊

网友:
对了,   这个工具能用在其他的网卡芯片上吗     下载分不够了

网友:
这个必须收藏了,谢谢分享,上次一华硕给客户刷了BIOS,死活没有MAC地址,后来给客户直接在系统里填进去了,早有这个工具就好了

网友:
修板还是在于细节,细节决定成败!很经典的话!我们维修人要谨记啊

网友:
这个可以手动在系统里加也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这样搞也可以,厉害哦,呵呵,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后就好了吗?楼主有没有遇到过驱动打感叹号的,卸载重装就好了,但是关机之后又是感叹号,又要重复刚才 ...

BIOS 问题

网友:
很厉害,这样都能搞定。。。。。。。。。。。。。。。。。。。。。

网友:
很厉害,这样都能搞定。。。。。。。。。。。。。。。。

网友:
还没有写过mac地址,现在人懒了 不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