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Z510不触发

楼主(2017-08-04):
LENOVO Z510不触发 接上直流电源,待机电流0A,测量+3VALW +5VALW 无输出,测量+3VALW +5VALW PWM IC RT8243AZQW  PIN 11 VIN  19V 正常,PIN 15 LDO3 PIN 14  LDO5无输出,测量PIN12 ENLDO 只4有0.17V将此PIN 连接滤波电容PC424 1UF/25V PLCC电容拆除,重新接上直流电源,待机电流18ma正常,按下power sw 后,开机进入window系統 ,ok!

网友A:
下次可以附图分析说明 便于阅读

网友:
只有文字,看的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次可以附图分析说明 便于阅读

不会传图片,传图片的要求在哪有写?传好几张图片都不显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学习了。各种问题的思路汇集,进步很快的。。。。。。。。

网友:
要配图看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传图片,传图片的要求在哪有写?传好几张图片都不显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编辑的有附件和图片插入  有时候网站维护会出现不能传图片

网友:
虽然是文字,但是看完了 楼主的思路好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