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速修G400电池电源一起用短路

楼主(2017-08-04):
客户拿来说是充不进电  单独用都没问题 我接到机器 插上电流表直接大短路  心里大概有数了  报价2XX  客户同意修不过要在这里等  没问题   拆开机器  直接找到19V保护隔离的2个管子  前面那个是好的 后面那个直接短路 换掉OK   磨磨蹭蹭半小时  装机 收钱

网友A:
这种问题 就是来送钱的,直接秒杀............

网友:
这种最好修了  一般都是管子坏。。。。

网友:
同时大短基本是隔离保护管子直通了,,要么把电池隔离管子换成二极管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这种问题 就是来送钱的,直接秒杀............复#

网友:
这款机这个问题是通病来的··我也修过好几台了   都是这个问题的·

网友B:
10分钟能修好的,客户在等着也要磨磨蹭蹭,不然钱不好收啊

网友:
这种故障,不能修得速度太快, 不好收钱的

网友:
属于比较简单的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分钟能修好的,客户在等着也要磨磨蹭蹭,不然钱不好收啊

有些问题 不能速修
更多的人不认同技术

网友:
当面修的话,是得磨磨蹭蹭,BIOS走一个,MOS 管换起,要不然,不好收钱,虽然给他秒了,,,,,

不过,之前碰到一个广达的板子,也是同时用偶尔会短路,,不是P沟道的事,是保护隔离一个小三极管不良引起的,搞了很久才找到真正故障点,

网友:
楼主不错啊,修个同样的才1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 就是来送钱的,直接秒杀............

天天有这机器修就好了vv

网友:
新机器好报价 ,,,,,,,,,,,,,,,,,,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隔离管坏了。

网友:
这种基本都能修好,大多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
这种都是坏MOS管 没什么好发的

网友:
这对新手也是一个好的贴子...............

网友:
楼主这样的问题一看就知道是隔离保护问题,,我前几天遇到一个T410的也是这个问题是充电IC 坏,MOS管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