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790

楼主(2017-08-04):
台试机主板,板号是E93839    KA0121报警,报警声是1声,3声,2声。BIOS刷了好几个,内存条件都正常,碰到好多片了,都没搞定,求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
E93839    KA0121  790 990 上面标的都是这个. 看BIOS的容量.有的是8M的,有的是4M的. 下载刷的时候注意一下.

网友A:
插不插内存都是报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不插内存都是报警?

是的,报警声一样,内存换过好几条

网友:
主板自检不过内存吧,看下SPD有没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报警声一样,内存换过好几条

检测下内存SPD电压,SMBUS总线,还有168脚的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修好了吗。我也修到一样的故障                    说下吧

网友:
跑线发现smb电路坏了。认内存总线

网友(2017-10-30):
有谁修好了没?
是认不到内存的问题吗?

网友:
没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