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在迅维买的861DW用来拆U没毛病吧?

楼主(2017-08-04):
拆CPU和小芯片都用它。。。。。。。。。。。。。。。

网友:
只要温度控制好   技术过硬  你试试

网友:
只用861的话就需要频繁的换风嘴了

网友:
掌握好温度,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多练练就通了 楼主真有钱啊舍得买利器 呵呵

网友A:
这个疯枪要1200多大洋啊,楼主不缺钱啊,快客2008人家照样把CPU干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疯枪要1200多大洋啊,楼主不缺钱啊,快客2008人家照样把CPU干好。。。。。。

人家说这个是直风的,拆CPU还是旋转风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这个是直风的,拆CPU还是旋转风好一些

861 不是旋转风的吗                           ??                                   ???

网友:
没问题  我都500  干  黑触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这个是直风的,拆CPU还是旋转风好一些

对  cpu  硬盘  这些要2008    其他直接 861

网友:
风枪主要是看个人的用顺手了其实都差不多

网友:
嗯  没把风枪都不太一样      要试一下    基本很少用2008

网友:
861加大风嘴拆U和硬盘很好用的,拆小芯片拿850直风的更快

网友:
比BGA都  焊的 给力·呵呵

网友:
这个861dw拆CPU和硬盘效果会比较好,小芯片可以采用直风热风枪

网友C:
建议楼主用旋风拆CPU和硬盘。这样安全点

网友:
yeh its a good machine to do prop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用旋风拆CPU和硬盘。这样安全点

这个一样可以拆的,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