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466 触摸板右键不能用

楼主(2017-08-04):
苹果 A1466 做完系统触摸板右键不能用了,驱动也打过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知道的告诉一下。

网友:
你驱动是用boocamp装的吗?然后再看看亮度与音量能不能调,不能调的话就是驱动没有装好

网友:
其他正常的话,看看右下角有没有bootcamp选项,打开触摸板选项勾选开启右键

网友:
BOOTCAMP 里面有个设置可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