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5VD 独显电流0.8板号LA-8224P刷BIOS

楼主(2017-08-04):
大概量了下貌似显卡供电没出,抱着刷刷看BIOS的态度,去淘宝买了个,刷了就好,另保证次BIOS正确 请看图和板号 华硕K45VD LA-8224p REV

网友A:
华硕用仁宝板子还真是少见,仁宝这样的问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用仁宝板子还真是少见,仁宝这样的问题很多。

是的 真奇葩,这个电流居然是 BIOS 问题。

网友:
ASUS用找个主板的少,收藏了下次以后用。

网友:
是独显供电吗。觉得不像啊 应该是集显供电没出吧

网友(2018-06-03):
兄弟,我开始也不信,我的跑码不过内存到0.98A ,我自己也有备份BIOS,刷了也不行,试试兄弟这个好了,谢谢,还在没走弯路,此BIOS验证跑0.9A可以用,各位放心下

网友:
凡是bios都收藏了,确实是事半功倍啊

网友(2018-09-23):
我是陆超的表哥,超人,这个BIOS ,真好

网友(2020-12-27):
一遍亮,楼主威武

网友(2023-04-04):
你说你是买的,上面却写着新手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