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V 板号X550CC 搞不懂了

楼主(2017-08-04):
华硕K550V 板号X550CC R2.0    此机原故障为0.82A-0.9A 跳变 不亮机,,基本刷完本论坛的BIOS,淘宝也买了两个BIOS刷上还是0.82-0.9A。反复跳变。中间屏蔽过内存,也是一样。只有一个X550VCAS工厂程序的BIOS ,刷上电流0.98A 跳变,此时强行拉屏供电和背光开启, 正常使用,,但是半小时准时关机, 提取原机ME,合并到此BIOS, 还是一样半小时关机,,到底还是BIOS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各位支个招,谢谢了 。。

网友A:
这种机器BIOS 坏的比较多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BIOS 坏的比较多 。。。

问题是刷了N 个BIOS了,  就只有一个BIOS,刷了后能正常使用,只是半小时关机。

网友:
这些机器基本都是刷 BIOS 解决的吧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有原厂的  刷完不行就查别的地方就好

网友:
如果刷过对应的原厂程序还不行 那应该是硬件故障了

网友:
考虑显卡,和温控,找个差不多的料板,换个温控

网友:
继续刷  华硕的就是这样 原来有个K42也是这样 BIOS都刷了N个了  最后在同行那里去搞了个 OK了

网友:
半小时掉电。。。估计还是bios有问题。。。。。。。。。。。。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去马云家买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