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7-08-04):
5s开机黑屏但是能进入系统,但没声音。刷机有时候好可以进去 但是关机后就用黑屏。有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黑屏
刷机

网友A:
换个 屏幕看看啊
ken47819160
手机开机后震动没有打电话没有铃声 但是可以打通
详情
ken47819160
屏幕坏了应该不影响手机开机有声音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 屏幕看看啊
屏幕坏了应该不影响手机开机有声音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 屏幕看看啊
手机开机后震动没有打电话没有铃声 但是可以打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