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电0.02A,不上电。

楼主(2017-08-04):
测PP3V42_G3H、PP3V3_S5已经产生,两个SUS电压没有。   PM_SUS_EN没产生,查与门U7940的两个输入信号,PM_SLP_SUS_L有+3V,正常;但SMC_BATLOW_L无+3V。        更换SMC无效。   检查充放电管理芯片U7000的工作条件(U7000此前已因AD灯不亮故障被更换过),发现DCIN(+16V)电流检测电路上的2个10Ω电阻R7021、R7022烧毁,更换后SMC_BATLOW_L起来了。   故障修复。

网友:
这个一开始就是那两个电阻引起的吧

网友:
下次发案列最好说下机器型号或者版号

网友:
楼上说得对不说型号也不知道这是啥机的修理方式

网友(2020-05-21):
厉害了 我的哥

网友(2021-02-20):
楼主啊,提供厂牌和型号,就给您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