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572g

楼主(2017-08-04):
acer v3-572g 开机电流0。4 A主板上各电压都要有,但是内存座上30脚无复位,这脚连CPU旁一个471电阻。电阻一边有1。37V。复位是否要有1。37V。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求快速入门维修机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求快速入门维修机巧!

谢谢什么 楼主是求助  快修机器 ?前提是有充足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