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换屏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7-08-04):
说说 拆机换屏是细节 手机换屏量还是比较多的 看看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都是一些实用的方法,修手机我是新手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加分了 还有更多分享吗

网友:
楼主好细心不错,这些看似简单都是好经验

网友:
也是老师傅了,总结的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加分了 还有更多分享吗

会有的。。。多多支持 。。。。。。。。。

网友:
新手良心贴,果真无私奉献,对新手来说特别有用,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对新手维修大有帮助

网友:
这些看似简单都是经验   ,楼主有心了

网友:
细心的楼主  估计也是老师傅了    以后修道这种机器的时候自己注意下

网友:
不错   前置摄像头排线  和听筒   感应一起的  35一根

网友:
牛B的同志们在哪儿,我很葱白你们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换屏前检查屏幕上面的原件功能也同样重要哦!

网友: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
;P;P看这标题不错!适合小白

网友:
收藏 学习 以后可能用的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