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G4AM1-771 01 02 07 秒杀

楼主(2017-08-04):
板子是工包 G41 -771处理器的  原先是开机跑码01 02 07  循环跑  直接拆COM 芯片解决   注 如果拆掉不好 干IO    90机会可以修复  这个板子代码完全是经验 电压我都没用去量   秒杀

WAG4AM1 2017.rar

415.01 K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771 是 上服务器的 改装CPU 吧。。。。。。。。。。。。

网友B:
牛逼楼主是修得太多这类板子才有经验的吧

网友C:
我去,我的跑码板都不知道去那里了,最近都是凭借感觉在判断

网友D:
这种板子的质量,我只能说很糟心。

网友E:
#在这里快速回复#每天来看看 有什么好东西 全部都要认证  都看不了 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771 是 上服务器的 改装CPU 吧。。。。。。。。。。。。

是的  这个U 771 服务器的 4核  G31  G41 都可以安装 直接把CPU座子切掉 反过来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逼楼主是修得太多这类板子才有经验的吧

不是的, 是代码表, 845  945  G31 系列经常遇到 01 02 07  秒杀COM 口 H或者干IO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去,我的跑码板都不知道去那里了,最近都是凭借感觉在判断

现在新款的板子*脏话*示波器大师,要不然抓不到信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种板子的质量,我只能说很糟心。

是啊  南桥都是植株的旧桥   北桥有些也是旧的  板子很便宜 有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这里快速回复#每天来看看 有什么好东西 全部都要认证  都看不了 没意思

没有认证  就去认证呢, 这里可以学到好多东西 高手很多 楼上是我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啊  南桥都是植株的旧桥   北桥有些也是旧的  板子很便宜 有优势

基本都是拆机芯片,P43/P45/G41/G31之类的北桥,搭配ICH6/ICH7/ICH8/ICH9/ICH10的南桥。搭配都很奇怪。我以前还修到过一张GM963的北桥+ICH6台式机南桥的寨板,标的是G31型号。真是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