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S710-00一体机一长不短加电报两亮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下载分大于2可以抢楼

楼主(2017-08-04):
同行送一体加电不 亮,报两短一长。找电池一样换内存无果,想到一体机BIOS爱坏,但有些刷上也觖决不了。放下先搞别的机器,二一天一客户来一样的一体机,型号一样,是用一会蓝屏我就把好BIOS芯片找过去一开机亮机了。

S710-00PIB65F BIOS.zip

网友:
这种是不是要修改ME

网友:
这种是不是要修改ME mmmmmmmmmmmmmm

网友:
我是直接刷机的。可以用。。。。。。。。。。。。。。。。

网友:
一体机是不是需要改什么东西? 我这里的一体机换完主板看他需要写那个什么进去的

网友(2018-05-15):
下来试试,我的三长一短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