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40 两声报警

楼主(2017-08-04):
求助E40 两声报警 AMD的CPU 加焊过显卡 和北桥 换过CPU 刷过很多BIOS 了 还是跟原来一样的状况
有没有新思路可以给点
cpu

网友:
论坛应该有类似的帖子吧 你搜搜看啊

网友:
显卡或者北桥,应该是黑胶的吧可能需要重植

网友:
显卡相关可能性 更大

网友:
两声一般显卡吧,英特尔平台的018显卡坏了就是两声

网友:
AMD的板子都不修了 容易返修。。。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显卡问题,之前我遇到过一个宏基的问题也是,能听见声音,但就是不显示,后来重新做过显卡好的

网友:
报警2声的话一般是
显卡或者北桥

网友:
2声是显卡问题,你爸显卡拆下来从新做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把显卡取下来重做一下。。。。。。。。。。。。。。。你这样到处去搞,没问题也会搞出大问题来

网友:
没插内存吧?、、、插下内存

网友:
Intel两声基本都是显卡,AMD桥坏了应该不会报警,显卡的可能很大

网友:
看看内存不插报几声,显卡坏一帮都是一长二短

网友:
换板吧。这种显卡不好修。带黑胶。

网友:
因特的是显卡问题,小心加焊一下吧,刚刚处理完一台,加焊后就好了。

网友:
加焊有什么用 显卡死了 滴滴。。。。。。。。哈哈哈哈

网友:
显卡无疑。我手上还有台呢,顾客说修一下。我就有铅的温度加焊,然后显卡就短路了,这破显卡,换吧,还灌黑胶的,恶心。

网友:
换内存 换显卡 实在不行就换主板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大些 ,建议别修了

网友:
这机器显卡 桥都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