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 19V大短路

楼主(2017-08-04):
如题,接上可调电源是短路状态,电压下降至5V,寻此板图纸,谢谢。

已修复     PC32短路,谢谢各位,其实一开始就是为了开个贴好挣十个下载分来下载图纸的,但下载了两个版本都和这个板子不一样,都是直接搜不到PQ10.

网友:
大短还不容易吗?不要赶紧不要接19V了,把电压稳压器调低点烧,不就出来了吗,最好修这样机子,一般就是电容坏了

网友:
这个问题暂时不需要图纸吧。。。。电压5V 电流2A 左右烧一下看看故障在找图纸

网友:
论坛找啊,一大堆呢,而且大短,基本不用图纸吧

网友:
插上电 直接摸啊 哪里烫拆哪里 还需要图纸干嘛  捡钱的机器

网友:
烧鸡大法然后十八摸,大短送钱机器。

网友:
烧鸡大法然后十八 摸

网友:
嗯,正在拆,确实没有下载图纸,因为分不够了,

网友A:
最初的两个管子都烫的能让手起了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初的两个管子都烫的能让手起了泡,

你不会直接插没跳保护隔离直接烧吧 去公共点烧

网友:
这个不是送钱的机子吗  直接拆开烧鸡大法啊    要图纸干嘛

网友:
你的机器什么板号?

网友:
大短就是送钱的节奏呀,烧鸡大法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烧一下就能测温出来,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个 是捡钱的机器··楼主 愿意 分享出  故障 位置···好好好····

网友:
大短还是好修的,烧鸡大法。一般都是电容。。。不过 也是列外的

网友:
这么老的应该有图纸呀。。。。。。。。。。。。

网友:
修大短的机器不需要图纸吧。直接烧鸡烧鸡呀。一烧就出来了,

网友:
烧啊,今天我也遇到一个,戴尔的。不用图纸,直接公共点,刚开始调的3V,上电5A报警,调到1V都还是5A.后来调到0.6V.电流2.2A.不怎么热。又调到0.75V,电流3.4A.明显热了。拆电容。ok。不过这种情况。最好看一下隔离管是不是击穿了。我这个就是隔离管击穿。换了隔离管。。。。收钱。。。。妥妥的

网友:
原来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大短机器一般都不需要图纸的,直接烧

网友:
大短的直接烧鸡 一下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