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A55-M LK2 PLUS 垃圾板子 12V短路 烧CPU

楼主(2017-08-04):
F2A55-M LK2 PLUS 这个板子太MTD垃圾了 一个网吧里面,大面积 出现 开机不加电 不是不加电 是12V短路 保护了 全都是APS1106CPU供电芯片引起  只要是短路的 CPU必烧  修必须把APS1106和击穿的 MOS一起换掉  不换1106 上电就短 损失太大了

网友:
CPU处如果换一个1106还好说,如果是MOS管一起换的话楼主算一下,一个2元的MOS管(CPU处好像很很多的样子哦?,加最低5元的1106,维修成本费有点高了。

网友:
我也搞坏过CPU   至今手里有坏的CPU

网友:
哦 我也遇到过,不过是私人电脑直接换主机了!

网友:
烧u的板子特别多,6系列的板子华硕的很多很多

网友A:
加电前应该检测一下各大供电的对地阻值,看看是否有短路,再进一步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电前应该检测一下各大供电的对地阻值,看看是否有短路,再进一步维修

不是维修时烧的 是机器正用着 关机了 再开 保护了  CPU也烧过了

网友:
如果都是一样的故障还好久是CPU 坏成本高了

网友:
坏cpu客户还肯修板吗?短路烧板,还把cpu烧坏了,还好是客户的,若是楼主的就亏大了

网友:
这代价有点高啊,还烧坏CPU。

网友:
LZ你错了, 不是板垃圾,是CPU垃圾了经常冒烟

网友B:
以前775短路,CPU根本就烧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775短路,CPU根本就烧不坏。。。

是的 现在的不管是 H61 还是 AMD的 都很容易烧U

网友:
我草 今天 又一块 华硕P8H61-M LX 上管 PQ1mos管击穿 12V短路 G530cpu 在好的板子上点 内存 不过 CPU又烧了个 这华硕的主板 就是烧U 大王

网友:
修多了经验就来了看来台机烧U的还真不少。只不过客户要修这代价有点大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片F1A55,也是供电烧了,把 u 也带走了。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