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G480案例

楼主(2017-08-04):
机器型号:G480
  板号:LA-7981P
  版本:REV 1.0
同行送修,说进水,清理完没修好让抓紧给看下给个回复。
拆机一看多处被干,心情顿时不好。唉,修修看吧。
这机器 桥和EC的位置爱进水,不多说大伙都懂得,看EC上家清理的很到位。感觉这EC肯定挂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刷进去个EC程序,焊好再说。。。。。
焊好EC洗洗主板,上电待机电流:
按开关第一故障电流:
切入点 二级转换。
发现敌情。U39为能转换成功,故障点为+VSB。追其来源。

按开关电流跳变到.0.863
跑码不亮,示波器打内存复位。无动作。
切入点:PM_DRAM_PWRGD_R。门电路。(通病)
测R30无电压,锁定U3。
这里直接短接J1。
再次按开关电流欢快的跳了起来。

码字不易,望路过的随手加个分,谢谢。。。

网友A:
没有写完吧????怎么就。。。。后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写完吧????怎么就。。。。后来呢

哦 你是问后来是吧??后来论坛挂了。。。现在准备重新编辑

网友B: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G480进水EC爱坏,主要带程序,我之前修过几个,都是进水,买的带板的ec

网友:
二修机没点实力是搞不定的 比如我  是不搞

网友C:
主板进水挺严重的,把线都烧断了!幸好楼主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G480进水EC爱坏,主要带程序,我之前修过几个,都是进水,买的带板的ec

自己刷多得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进水挺严重的,把线都烧断了!幸好楼主修好了!

运气 修复 ,其实这细心 就好。。。

网友:
只看到一半 然后呢???

网友:
楼主好身手    堪称大侠  加分加分

网友:
G480进水EC爱坏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

网友:
还好,上家没乱动,只是二级供电没出来

网友:
是的。设计缺陷。。。。。。。。。。

网友D:
虽然我也不想水,但是每办法,修机器需要资料,没下载分

网友E:
这个管子用普通的能代换吗, 怎么快速的着的这样的管子

网友F:
不错,维修思路很清晰,这个开关电路容易坏,先查这个地方,,,

句容诚信电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还好,上家没乱动,

网友:
又学到一个知识点,无内存复位,查PM_DRAM_PWRGD_R。门电路(通病)

网友:
厉害了我的杰杰。。。。。维修功底扎实啊

网友:
现在也在修一台2修机 烧了不少东西  上一家真坑

网友:
楼主EC 用的什么工具刷的?有没有十分方便的工具

网友:
后面呢没有了吗

网友:
我看到转换电压都是直连,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路过学习了,先收藏起来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思路清晰,学习下

网友:
维修精华,值得学习,看来都是高手啊。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感谢分享,向你学习

网友:
应该顺手把EC程序送上,对下一个给修同行有用,利人利己,对论坛也有利。

网友:
还是断线了,肉眼有的真看不见,

网友:
是的 换EC 后面还有内容
。。。。。。。。。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维修思路很清晰,这个开关电路容易坏,先查这个地方,,,

怎么感觉你是在灌水呢? 这个开关电路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管子用普通的能代换吗, 怎么快速的着的这样的管子

请仔细看帖子内容 里面有 这个管子内部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我也不想水,但是每办法,修机器需要资料,没下载分

都路过了,
就不能加个分吗。。。。。。

网友:
小白学习中!!!!!!!!!!!111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很受用 EC带程序的怎么刷啊指教一二

网友G:
这里短接会不会留下什么隐患啊,求回复

网友:
给奋斗的烙铁一个赞 思路很清晰一路狂跑!

网友:
第一次留言路过请大师多指点 新手学习啦

网友:
呵呵···这么多问题··一个比一个金典···给老司机加分··

网友:
思路好清晰,厉害,!理论好扎实啊!

网友:
LZ思路清晰,二修机也能修的这么麻溜,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里短接会不会留下什么隐患啊,求回复

不会 ,厂家预留有省料位置。。。。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这么清晰   是怎么做到的   上学 还是师傅带的

网友:
现在我最烦二修机了,看着就不想修

网友:
你编辑一半 论坛报错了 怎么还可以发出来 我上次是直接就没有了  编辑半天 浪费我时间

网友:
思路清晰。。。幸亏上家没动桥。。。。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细心 ,功底扎实,迅速解决故障

网友:
带板EC  都应该是好的ec是带程序的呀,,,,

网友:
老手了,修机如行云流水,呵呵,我修进水机,折开记注进水的地方,边洗板边换掉看着有问题的元件 。从没返修过。眼睛就能修好90%

网友:
楼主技术6啊  我这新手还要多学习

网友:
一般进水会导致 +VSB  这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
楼主的确是高手   前面两个很完美   就是内存供电那  怎么  不修出来啊     如果以后1-5 V  出问题   那就烧多了哦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上家也没有太大动作,不然就难搞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点麻烦,楼主好厉害,学习了

网友:
怎么中间省略N多字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老司机 维修快准狠

网友H:
EC 带资料的 买剪板的二手机比较麻烦
chenhaolong1990
直接刷 程序 不费劲的。。。。。。。。
详情

网友:
上家没乱动,只是二级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这要怎么才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EC 带资料的 买剪板的二手机比较麻烦
直接刷 程序 不费劲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这样,基本上爱找主供电和供电转换的地方腐蚀

网友:
可以说是维修中的高手了!喜欢你这样的帖子!

网友:
666楼主思路清晰 又细心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时很好修,就靠细心啦,就怕烧得很严重的那种

网友:
不是说 进水的吗 二修机 ......

网友:
思路很清晰 修的不错。。。。

网友:
不错,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过硬 值的学习

网友:
不错,维修思路很清晰,这个开关电路容易坏,先查这个地方

网友I:
g480 进水的不少 。。。。
chenhaolong1990
这机器 基本都是进水坏。。。。。。
详情

网友:
EC 程序怎么刷 ???????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跑码不亮,示波器打内存复位。无动作。
学习了,我以前总测SMBUS!

网友:
引用 网友I:
g480   进水的不少                               。。。。

这机器  基本都是进水坏。。。。。。

网友:
楼主你ec资料有什么刷的啊? 好像只能看到支持9012的      编程器

网友:
这机器进水,2级电压容易出问题

网友:
看来上家都随意玩了下,还是楼主细心,,,,,

网友:
不错,维修思路很清晰  修东西就要胆大心细

网友:
这种EC程序用什么型号的编程器刷的

网友:
转换电压不出来很多会引起不跑吗 不过内存的

网友:
没刷EC程序的工具     EC带程序 基本上都是买的剪板的EC   加分支持    楼主用的刷EC的是什么工具

网友:
这机器修的不错  用的809f刷的吗

网友:
学习了,思路很清晰,我一般碰到二修机器我都不修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维修时序清楚,赞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修的不少啊!!!分析的很到位啊

网友:
二修机没点实力是搞不定的

网友:
楼主短接J1可以吗,不会有其它问题吗,U3不用换吗。大神修机就是快,加分

网友:
楼主很厉害,现在二修的机器都是修的乱七八糟的,有时候看了就没心情修了

网友:
不好意思要个图纸 灌个水没分了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修起来就速度了。路过 学习

网友:
当我看到二修机,上面都是满满的焊油的时候,我就不想搞了,楼主厉害

网友:
都是两个二级电压惹的货,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J:
果然是高手。。。。。。。。。。。。。。。。。
chenhaolong1990
我就是来装个B的 ,你可不要这么说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J:
果然是高手。。。。。。。。。。。。。。。。。
我就是来装个B的 ,你可不要这么说啊

网友:
这个ec 809f能刷资料吧

网友:
G480的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这个主板大问题一般没有

网友:
不错,维修思路很清晰,这个开关电路容易坏,先查这个地方,,,

网友:
楼主老司机,厉害,打字不容易,希望大家多多加分啊,支持楼主

网友:
还没刷过ec

网友: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G480进水EC爱坏,主要带程序,我之前修过几个,都是进水,买的带板

网友:
没有权限 看不到全文 默默支持

网友:
上家是手下留情了 很多都是烧了

网友:
不错,维修思路很清晰,还好,上家没乱动,

网友:
正在修一台Z485进水 不触发的 也是EC坏了 等EC到看一下还有没别的故障

网友:
进水的故障点要多点,得仔细查才行

网友:
最后楼主是短接好的吗,有没有试过对于关机有影响吗?

网友:
二修机 不容易 啊 ...............................

网友:
老司机,,,技术到位,666666666666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这活干的漂亮。干脆利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