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SE 进水二修机无信号维修

楼主(2017-08-04):
大家好,我是红哥,昨天分享了一贴之后,几乎没有回复,有点受打击,今天又发一贴,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客户拿过来一台SE,说是信号非常弱,之前到别的位置修过,据说是修过什么2G功放。报完价后开始维修
拆开机器主板,进水痕迹明显,2G功放明显被人动过。然后2G功放的供电脚被一坨锡短接了。
对于二修机,我习惯用观察法,在显微镜仔细检查后,发现还另外两处位置腐蚀严重。如下图。

在主板上查看后,第一个腐蚀位置为天线开关的供电电感。另一个为滤波的电容。所以判断故障出现在
这个电感,于是直接从周围飞了一个电池供电,试机之后发现有信号了。本以为修好了。放抽屉第二天
拿出来发现又是无服务,由于当时放的是电信卡,于是想试试别的卡是不是信号也不行。放了联通和移
动卡之后,发现信号蛮好,都有4G,但是移动没有2G,无法通过2G打电话。这里说明一下。联通目前
打电话是优选3G通道,移动目前既可以用2G打电话,也可以用4G打电话,大家可以在蜂窝移动网络,蜂窝移动
数据选项,启动4G,勾选语音与数据,即可开始移动4G语音通话,这样打电话也是4G。如果只是勾选
了移动仅数据,打电话就会切换到移动E网。考虑到别人修过2G功放,于是我更换了一个2G功放,看点位
原理图发现和6S的功放好像通用,于是更换了一个6S的,发现可以用移动2G打电话了,可是,电信信号依旧
非常差。我插电信卡跑到室外,发现信号变得比较好,但是到室内就非常微弱,不管是1X还是3G报括偶尔出现的4g
信号即使非常弱,只有一格,于是我开始检修电信频段。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和图纸。发现电信主要用B1 B3 B5频段
通过查阅原理图,50_B3_B4_WTR_TX_OUT和50_B1_B25_B34_B39_WTR_TX_OUT从射频出发
然后经过功放整合变成50_B1_B3_B4_ASM_TRX,最后经过电感FL4407_RF到达天线开关U_ASM_RF_RF原理图如下
考虑到是电信所有的信号都比较差,我觉得可以使是共用的这条线出现了问题,于是我直接从中频功放输出脚也就是FL4407那里飞了一根10厘米左右的假天线,电信4G马上就有了,试机打电话都没有发现别的问题。
我直接把该假天线飞到尾插的天线扣子上面,装机故障解决,如下图所示。
总结,修手机要善用观察法,这样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信号问题比较绕,维修的时候要可以插卡测试是所有的卡都没有信号还是部分没有信号,这样就可以判断是公共部分坏了,还是个别频段出现的问题。如果是单一的信号故障,可以通过从发射或者接收位置飞假天线判断故障。
我的微信号码是18672196659,我有一个自己的维修经验分享群,没有广告,修机的同行可以加我入群,大家一起搞机,另外本人招收学徒,收费。

七谨,染年 + 1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A:
版主,这网络太卡了,发重复了,帮我把另外一个帖子删掉。

网友B:
下面的看不到                        修 好了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看不到                        修 好了没有啊

修好了,上午网络比较卡,现在你看看试试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讲解得很详细,思路很好

网友:
哎 看不了详细真烦啊

网友:
后面看不到   ,          啊啊啊啊啊

网友:
信号还是不好修的,特别是进水的,还被别人修过的,楼主功力深厚,在下佩服!

网友:
拜读楼主经验贴,我是来加群的,楼主经验分享群是?

网友:
写的不错  谢谢楼主的分享 多多学习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首先测量电池座子正极和WIFI旁边的电容C5202_RF确定是正负极短路还是负载短路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多多学习    谢谢楼主的分享 多多学习

网友:
楼主很牛哦。思路很清晰。修信号主要就是思路好。避免修不必要的地方故障扩大化。

网友(2017-09-22):
楼主点位图能不能发给我学习下

网友:
打电话修起来还是要相当功力的,赞楼主一个

网友:
仔细才是关键,有时不仔细就会绕圈子

网友:
可以给发一个图纸和PCD的点位图吗

网友(2017-11-12):
楼主大神级维修师傅哦,加你微信了以后多多指教哦.思路明确一看就懂了

网友:
所有,最后是天线开关坏了

网友(2020-09-22):
引用 网友A:
版主,这网络太卡了,发重复了,帮我把另外一个帖子删掉。
老哥可以帮我休息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这网络太卡了,发重复了,帮我把另外一个帖子删掉。
求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这网络太卡了,发重复了,帮我把另外一个帖子删掉。
我手机进水也是4g偶尔有有时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