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0 通病 内存槽时能用时不能用

楼主(2017-08-04):
加焊南桥。不行的话只能换南桥,昨天修好了两台。
附上 服务站的BIOS

G400 9631P 原厂.rar

网友:
好,以后遇到注意。谢谢,,,,,,

网友:
这个桥的问题也算是通病哟!不错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了 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先收藏起来以后能用到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桥 英特尔的还是amd的?、说下 不一定非在这款机器也许桥的缺陷额

网友:
是南桥坏还是空焊 目前还没有修道这个机器

网友:
这个型号修的比较少啊

网友B:
会不会是南桥虚焊,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跟内存槽没什么关系呢

网友:
加焊行不行?

网友:
原厂bios是好东西

网友:
涨姿势了, 不知道用住用不住、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现在的机器  什么问题都有   记下了 以后用得上

网友:
英特尔的桥,没那么容易坏吧。一半都是amd的桥容易坏些

网友:
不过内存可能是总线上没有波形吧!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就南桥就开始虚焊了,不过我从来不加焊,都是换的,因为加焊要返修。。楼主为什么说是通病呢?

网友:
这个程序最有用。现在就是原厂程序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桥 英特尔的还是amd的?、说下 不一定非在这款机器也许桥的缺陷额

INTEL

网友:
有的行,有的不行,应该还是桥损坏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下次遇到会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南桥虚焊,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跟内存槽没什么关系呢

大部分都是南桥坏。性能不良,偶尔上槽能用偶尔下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