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联想G490 进洗发水 求助

楼主(2017-08-04):
昨天拆了一台进洗发水的联想 已经被熏得头疼了      看板号 貌似和联想的G400 是一样的   由于主板上没原件标号  PU501 B+ 那块有烂的比较严重 所以想问问坛子里的兄弟们 有没有在修这两款机器的    看看图上那腐蚀掉的线路 原来是什么样的。

网友:
图纸上看的出来吧   也就两三个元件

网友:
之前我修过进洗衣液的 拆机后整个机器都是洗衣液的味道

网友A:
不知道可以看清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可以看清楚不

可以了 兄弟  只要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你看图纸应该就可以了,几个原件好弄的

网友:
看楼主头像应该是维修老司机啊,高压包,CRT的电视,好怀恋啊

网友:
进水外观不严重的直接拿去换新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可以看清楚不

图片解决问题  加分了

网友:
这个分应当要加的,太好的同行了,,一张图片,犹如雪中达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