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5520不出CPU供电维修思路!!!

楼主(2017-08-04):
  同行发来一台DELL 5520 笔记本说是不开机,收到机器插上笔记本稳压器电源,上电发现电流表走到到0.326A与0.356A来回循环,初步判断是CPU供电没有,三下五除二拆开机器万用表一测果然不出我所料,除CPU和集显外,其他电压都正常,打开电脑搜到此板子图纸。版号LA-8241P  REV1.0                       ,          搜索主板位置号PU700找到电源管理芯片定义    测量 2#VDDBP 5V正常,1#VCC 5V正常,10脚VRMP B+19V正常,2#VR_ON   3.3V正常,5 6 7 脚VR_SVID_DAT1   VR_SVID_ALRT#   VR_ SVID_CLK 都是1.05V,45#PWMA  1.98V 40#BST2 5V ,31#BST1 5V ,29#DRVEN 5V  36#PVCC 5V 11脚VR_HOT#0v  12脚VRDY 0V  8脚VBOOT  1.9V 19脚IMVP_IMON 0V  这是我测量的结果,供电  EN  SVID都有就是不出CPU供电,以为芯片坏了买了一个6132B换上还是一样,百度搜索6132B数据手册也没有找到,无意间发现想起曾经同事修过的G470机器95831死活不出CPU供电,把VBOOT脚相连电阻去掉直连接地后CPU 电压和集显电压都有了,我赶快找到vboot相连电阻抠掉直连果真出CPU和集显电压了, 电流一下调到0.67A与0.85A循环感觉没有亮机,仔细一测量没有PLTRST平台复位,维修陷入僵局,不知道后面该怎么修了,特此急求助维修大神指导方向!!!!

网友:
是不是前级还缺了电压     svid有么  南桥25m有反应吗

网友:
不出CPU电压经常遇到,你去掉了电阻有电压了说明CPU芯片供电这一块都没有问题了,以前我遇到 过,你看一下周边,有一次我记得是一个USB 8脚芯片短路导致死活不出CPU电压,后来看了一下USB接口才知知道那被顾客插坏了,追 过去,把那芯片换了就出来了

网友:
看看PCH                         也许有收获

网友:
多查查条件吧!!!!!!!!!!!!!!!

网友:
南桥注意没有  hm6系的桥亭爱坏的。。。。

网友:
hm6系的桥挺爱坏的

网友:
这样只能 说明 cpu供电部分是好的

网友:
桥,有没有可       能,代换下试试。

网友:
嗯  楼主可以看下pg都出来了没有   或者有个别芯片出问题  没有出pg

网友A:
不出cpu电压原因太多了,我碰到过,刷bios,换桥的,换显卡的。换cpu的,换cpu供电芯片的。

网友B:
认证失败 白花了钱 也不能下载   cnm

网友:
南桥坏的多,测下PG信号出来没,不行就换桥试

网友:
你这台十有八九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没有复位 看看桥没错 原来不出CPU电压

网友:
把Vboot 脚连的电阻 去掉直接接地··CPU和集显电压就出来了?还有这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出cpu电压原因太多了,我碰到过,刷bios,换桥的,换显卡的。换cpu的,换cpu供电芯片的。

没有CPU供电换显卡是什么逻辑,你换好了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证失败 白花了钱 也不能下载   cnm

认证一般一次就过了,如果不行 那就再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