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 rev4.1 LID_sw只有2.2V 稳定不?

楼主(2017-08-04):
一开始是不触发,测3v5v正常,测量ec条件,当测量到LID_SW时,发现只有2.2v,正常应该是3.3v.
凭经验把相连的电容拆了试,发现好了,可以触发了。我以为电压恢复正常,结果去测量还是只有2.2v。等触发上电就有2.8V了.

我把这个330欧母的电阻也换了还是一样。只有把这个电阻断开ec才会正常3.3v.但是电阻另一端只连了一个三极管,和开关板,把它们都拿掉还是2.2v。

现在在装机测试中,不知道这个lid_sw电压偏低,稳不稳定?或者能不能把这个lid_sw电阻长期断开让它一直保持3.3V?

网友:
这样肯定不稳定啊      实在不行就换个EC 试试

网友:
不稳定把应该

网友:
我现在选用的方法是,把这个lid_sw电阻长期断开让它一直保持3.3V..菩萨保佑不要返修。

网友:
2.2v的话应该不稳定,还会犯毛病,换ec 试一下

网友:
改下线路啊

网友:
断开没事,就是合上不能自动关屏

网友:
直接拉高他就可以,让他是高电平,应该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