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拆硬盘 细节问题

楼主(2017-08-04):
拆硬盘遇到是问题 是夹具给搞掉的 我首先是预热20左右 快克861DW  330度 十秒左右就把硬盘取了下来 没有掉点和脱漆
  大神们 来说说 那几颗电容 要 和不要是区别  机器的稳定性
  一起探讨一下呗 看看各位是意见

网友:
可以不要的

网友A:
你用的弹簧的那种夹具吧!苹果有专用维修台啊,100多点。

网友B:
看图纸就知道了。或者用表量一量,有接地就不用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弹簧的那种夹具吧!苹果有专用维修台啊,100多点。

你猜对了  就是弹簧弄掉l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图纸就知道了。或者用表量一量,有接地就不用管了

具体怎么操作了 看图纸 或 用表。
大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怎么操作了 看图纸 或 用表。
大神啊

万用表,量一下电容两端,有一端接地一般都是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怎么操作了 看图纸 或 用表。
大神啊

看看图片 说明情况一下。。。。。。谢谢

网友D:
PP1V8供电的滤波电容,可以不要,查下点位图就知道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P1V8供电的滤波电容,可以不要,查下点位图就知道了啊

谢谢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
。。。。。。。。。。。。

有条件购买一个百来块钱的夹具   可以买一百多的维修台或者一百多的夹具 不要用那种几十块钱的 当然 也有人用的很溜  不过 百人百口 大概率来讲  贵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条件购买一个百来块钱的夹具   可以买一百多的维修台或者一百多的夹具 不要用那种几十块钱的 当然 也有 ...

好的 谢谢 你们的意见,,,,,,,,,,,,

网友:
直接换上芯片就可以了吗,不用写资料进去吗

网友:
学习一下等有机会把自己的苹果升下级看看

网友:
一直在犹豫是不是要买个 快克861DW  但买了这个 又要买写硬盘的...

网友:
反正我是把电容装上去。用烙铁上点锡,风枪吹一下就上去了。也不是很难。没装应该也是可以的。就少了一层保护了。

网友:
边上不是有铁罩子吗  夹那个地方多好啊   我一直都是用这种夹具    找好位置就不会弄掉件的

网友:
能手工拆装硬盘 却不知道测量电容用途  逗我玩呢

网友:
330  十秒就能把硬盘拿下来了?昨晚我拆要一分钟才能拿下来,你十秒怎么可能拿的下来?你风速开最大?

网友F:
对地的不要可能没有什么大问题,对地的一般是滤波稳压,去掉了后供电的波纹和一些信号的波纹就不好了,如果可以不要苹果也不会装上去,这是稳定性的问题,一时半刻测不出来的。个人觉得还是装上,要是真的不知道容量,找些差不多的也行。有废板也可以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地的不要可能没有什么大问题,对地的一般是滤波稳压,去掉了后供电的波纹和一些信号的波纹就不好了,如果 ...

理解 理解  谢谢回复。。提高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861  330度你就敢拆?我一般380度的呀

260预热了30秒 在开到330 风力100  你的风力是多少      我用的是大嘴

网友:
一般滤波电容去掉是没事的。个别大电容最好还是装上,本人的看法。

网友:
没关系的 我经常掉的这几颗 也没补 没见到什么不稳定

网友:
现在会修苹果的都是大神,准备上实地学了

网友:
it will boot with out that cap

网友:
没有修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滤波电容·直接撬了··吧·······

网友:
不是重要电容,拿掉不影响的,正常使用不会有问题

网友:
机子修的那么溜  为什么不会看图纸呢?  那要是故障判断需要看电路图 你平常是怎么维修的?

网友:
换硬盘啊, 这是扩容吗?????????

网友:
我用2008拆,要5分钟才下来,不会有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