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不通电维修,走弯路了

楼主(2017-08-04):
客户描述不开机,插上可调电源,电源灯不亮,报价留机器打发走客户就拆机检修。不触发还算是比较好修的,测待机条件3.42V,公共点都正常,测EC条件,供电复位LID也正常,ACOK只有0.6V,ACOK是充电芯片满足条件后开漏输出由3.42V上拉,测充电芯片供电,复位,ACIN,VDD,VDDP也正常,应该来说就发出ACOK了,打阻值正常,先换个新的6259还是一样,担心新买的芯片不行再换个拆机的也一样, 基本可以排除6259的问题,再去测上拉电阻阻也正常,用镊子夹电阻两端上电测还是不行,图纸上查找ACOK就连接了U6901和EC,把这两芯片拆了ACOK的电压还是只有0.6V,那么就只有两个可能,要不板层出故障,要不上拉电阻,不管了,把上拉电阻撬掉直接一铊锡连接,上电测ACOK有3.42V了,把EC重植和U6901装上去上电直接跑码,到此维修结束。附上亮机图
PS:一开始不去翘这个电阻是因为这个电阻非常小,而且用镊子夹住电阻两边上电ACOK也是没电压(这里应该是我没夹到位)

路过的大神请加点分,谢谢!!维修容易发帖不易

后续补充,这颗电阻不能撬掉直连,就如回复中的一兄弟所言,直连的话电池模式下ACOK拉不低,这样会导致没接电源时进系统看到电源已接通未充电,还是老实点补颗小电阻吧

网友:
路过的大神请加点分,谢谢!!维修容易发帖不易

网友:
这次走弯路了,下次就不会了,这就是经验,理论不错

网友:
碰见苹果好像来一口 可惜没有!!!!!!!!!!!!!!!

网友A:
我,秦始皇,热,加分!!!

网友:
苹果机子难修呀,小电阻惹的祸,不过搞定了就是好……。

网友:
苹果的东西小的要命,楼主小心是正常的,学习了

网友:
电阻的事,楼主确实厉害。现在苹果还不敢弄

网友:
一般不敢 直连  万一扩大故障 !

网友:
NB了苹果的一般不敢这么搞。。。。

网友:
修本还是很细心,经验很好,,理论也不错

网友:
那个电阻用外用表可以测试出来好坏吧

网友:
楼主好技术,苹果的有资料还好修点,没图没点位我就麻抓了

网友:
比较羡慕能修苹果机的 。。。。。。。

网友B:
这个有通病吧,不是6259 傍边一个电阻坏了

网友:
有图有解释 感谢楼主的奉献下次遇到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苹果的有资料还好修点,没图没点位我就麻抓了

网友:
领略LZ修机器的风骚,还好,还好··························

网友:
苹果的东西小的要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秦始皇,热,加分!!!

我,秦始皇,打钱

网友:
加分了,这个故障算是比较简单的了,ACOK没输出一般会先查一下上拉电阻有没有电过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通病吧,不是6259 傍边一个电阻坏了

这种通病的故障是能触发,上电掉电重启

网友:
就当学习经验了

网友:
确实是弯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秦始皇,打钱

兄弟是混段子界还是混头条?

网友D:
用锡直连不行吧 单用电池的时候ACOK应该为低电平  由6259下拉 直连下拉不动

网友:
坏小电阻的机器确实不好查问题有图纸比较容易些要不然太难搞了

网友:
嗯修好就行啊,费工修不好才叫不爽呢

网友:
有点苹果修了好几天了还是时行时不行没有头绪了哎

网友:
转了一大圈,不过也修好了,真不容易

网友:
苹果机的机器修起来费神楼主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还有直连这操作....个人还是比较怕除去上拉电阻的

网友:
我手里现在有一个A1286开始的时候是花屏,加焊显卡以后好了。可是多开了机次机直接不触发了。现在头都大了

网友:
苹果没有搞过,真的不知道怎么修,和国产笔记本一样吗

网友:
上拉电阻阻值比较大, 直接一坨锡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E:
最好还是找个电阻按上   最好不要直连

网友:
我也是可遇不可求啊,不过这个触发电路分析点赞

网友:
经验很丰富 加分了

网友F:
加分了,现在分难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是混段子界还是混头条?

兄弟太看的起我了,我什么都不混,就混点分。。。。

网友:
苹果的时序不是很明白。。。,,,,、

网友:
这技术没几年下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锡直连不行吧 单用电池的时候ACOK应该为低电平  由6259下拉 直连下拉不动

兄弟,你绝对是大神,这细节都让你发现了,确实是这样,我一开始没考虑到这个,装机把电池充满电后拔掉电源还显示电源已插入未充电,还是得老实的补颗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还是找个电阻按上   最好不要直连

这个电阻确实还得补上,直连会导致电池模式下进系统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网友:
你开始测两边的电压也许就不用走这么多的弯路了。

网友G:
请问楼主的苹果料板准备多少合适。要去tb上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的苹果料板准备多少合适。要去tb上买吗

苹果料板我只有6块,全是淘宝买的打孔板,都是因为要换EC买的,再备些常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分了,现在分难赚呀。。。。。

谢了兄弟,赚分确实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