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3S怎么刷机

楼主(2017-08-04):
各位大神,一台红米3S忘记密码,试了好几种方法就是刷不成机,哪位大神知道能否教教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A:
是开机密码,还是账号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开机密码,还是账号锁?

开机密码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账号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机密码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账号锁

开机密码双清就可以,账号锁就不能常规刷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密码双清就可以,账号锁就不能常规刷机了

这款机子怎么进入recovery的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子怎么进入recovery的呀??????

同时按住电源键+音量加键可进入工程模式
音量上下键控制上下,返回键返回,主页键确认
同时按住电源键+音量减键可进入REC
音量下键向下,音量上键确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时按住电源键+音量加键可进入工程模式
音量上下键控制上下,返回键返回,主页键确认
同时按住电源键+ ...

你说的是红米3S的方法吗?试了不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红米3S的方法吗?试了不对呀???

就是红米3S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