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LU3 ACLU4 NM-A361 开机0.42掉电

楼主(2017-08-04):
一台联想NM-A361本 开机0.420掉电  测供电都正常 CPU 显卡 内存 转换电压都正常 刷BIOS依旧 假焊CPU就好260元来了

网友A:
这钱赚得6666请问楼主这U 是4代5代?

网友(2017-10-15):
我的主板待机0.35   CPU供电发烫   换个新的上去一样发烫    也不知道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2017-12-07):
引用 网友A:
这钱赚得6666请问楼主这U 是4代5代?

一般都是 4代的U 0000000000000000

网友(2018-09-22):
我今天修到一个现在一样的。0.4左右就掉电。CPU220度焊了一下就好了。哈哈

网友(2018-11-27):
正修到一个。

网友(2019-02-12):
手上一个也是这样,但是看到里面的黑胶就不敢动,不会爆么?

网友(2020-05-07):
我的触摸板下面进水了,0。3左右掉,还没搞定

网友B(2020-06-13):
我也遇到这台触摸板底下进水了,加电0.3左右掉电

网友(2021-08-12):
没有重植吗   那管得了多久

网友(2023-03-03):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台触摸板底下进水了,加电0.3左右掉电

修好没,今天也碰到一台触摸下面进水的,现在0.2~0.4掉电